#求助#戴尔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9-08-29):
#求助# 戴尔电脑开机进不了系统,进不了BIOS。拆机硬盘通过硬盘盒子测试能用,求助各位大神:是不是主板烧坏?主板板号"DV14_HR_MB 48.4IU15.011 10315-1"。

网友A:
可以查一下外设电路

网友B:
测盘没事 卡logo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C: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网友:
刷BIOS测主板内存cpu复位有示波器最好了

网友:
刷bios就行了

网友:
桥挂了桥挂了

网友D:
前几天遇到过,硬盘没有问题,就是主板和CPU问题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点,更换主板,电脑恢复正常了。

主板的问题出在哪,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一下外设电路

外设电路都断开,也不行。更换主板,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盘没事 卡logo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谢谢指点,更换主板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桥出问题了。

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请问桥出问题,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盘没事 卡logo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了

谢谢,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遇到过,硬盘没有问题,就是主板和CPU问题了。

谢谢,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网友:
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请问桥出问题,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
谢谢,

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我是小白,第一次更换电脑硬件。
请问怎么刷BIOS?开机进不了BI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请问桥出问题,需要怎么处理?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更换主板,恢复正常了。
请问桥出问题,需要怎么处理?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根据笔电型号,在此论坛上下个BIOS程序,使用编程器来刷。拆开机,在主板上找到BIOS-flash芯片,拆下来,清理干净装在编程器上,(有反正)在电脑上刷。网上有刷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