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 插电源时出噪点。

楼主(2019-08-30):
联想g475,原本是纽扣电池没电,换了电池正常开机,但插电源和拔电源的时候屏幕会出噪点。
如果设置分屏模式(接不接外屏无所谓)就不会有噪点。所以不是屏幕问题,应该也不是屏幕供电吧?
迅维大佬们这个应该查哪里。

网友:
推荐客户换台笔记本吧

网友:
屏线没有插好吧!可以重新插拔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器 简直是垃圾中的战斗机。。。话不多说。。。。。。

网友:
微加热一下显卡,再试试看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换个版本的Windows就好了。。
联想这款果然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换个版本的Windows就好了。。
联想这款果然是垃圾。

大哥是装一下系统吗?

网友:
系统不会造成噪点呀,和系统没关系吧,

网友:
可能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有几根内存啊,有时候内存接触不好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