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存机器解决硬盘使用大

楼主(2019-08-30):
刚刚在论坛看到一个帖子,描述的是C盘个文件夹文件大小相加得到的大小小于磁盘容量;
之前遇到个客户组装机I7 7700 +16G自己的120SSD分区C盘50G,装完系统后才10G,重装多次问题依旧。
按理说刚装好的系统一般10G左右,包括了常规的软件,也就是说,50G的系统盘至少还要30G以上的空间
直接进入正题:因为该机器内存较大,系统默认会产生一个分页文件(在硬盘中生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的大小在默认情况下取决于物理内存的大小,一般在物理内存的一到两倍。也就是说,16G内存的机器,分页文件大小在二十几G,所以也就导致了50G的C盘装完系统只有10G。我们只需把它取消或者放到其他盘即可
当然还有一个文件会占据几个G的空间,那就是睡眠,powercfg -h off即可关闭,但是会影响睡眠。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换一块大一点的硬盘,把C盘空间调大

网友:
这是常识了,对应熟悉电脑的人来说

网友:
那就是说PAGE这个文件是作为缓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