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69-1不认硬盘和光驱

楼主(2019-08-30):
在下对电路的知识不是很了解,劳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二。情况是这样的,早上来了一台dell  板号为13269-1.不认硬盘,进bios也不认,光驱也不认。进pe也没有,换了几个硬盘也是不认。那就拆机吧。拆开目测没有进水,发霉,查硬盘供电5v有,查硬盘sata阻值也正常,4条都是385.查光驱的sata好像有点不一样,两条385一条375一条380.然后查,sata模块供电,1.05v正常,偏置电阻不知道是哪个。求解,图中的r1906一端是1.02v一端是0.72v是否正常,还有就是还有什么可以测量的方向,求师傅讲解一二

网友:

就是此图

网友A:
刷个BIOS再说 BIOS会导致USB sata都不正常  你要注意看SATA模块供电有没被别人做故障仔细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再说 BIOS会导致USB sata都不正常  你要注意看SATA模块供电有没被别人做故障仔细检查

bios的话已经刷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的话已经刷过了,

那就只要桥的问题了

网友:
长条cpu的啊         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