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led55u700 ST4851D01-4-C-2逻辑板 冷机正常热机图像发白

楼主(2019-08-30):
图像发白  圆角

网友A:
排除逻辑板电压了?

网友:
帮忙看看电压正常吗
VHG-19.8V
VGL-5.94V
AVAA-7.78
VDD1V1-1.1V
VDD33-3.23V
EN_1V8--1.58V
VDD-1.8V
RVAA-15V
LVAA-15V
VCM_XB,-5.18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排除逻辑板电压了?

帮忙看看电压正常吗谢谢

VHG-19.8V
VGL-5.94V
AVAA-7.78
VDD1V1-1.1V
VDD33-3.23V
EN_1V8--1.58V
VDD-1.8V
RVAA-15V
LVAA-15V
VCM_XB,-5.1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忙看看电压正常吗谢谢
VHG-19.8V
VGL-5.94V

可以 对比故障前后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