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者上路,求大神带我飞。戴

楼主(2019-08-30):
新手初学者上路,求大神带我飞。戴尔14-5480
拆机内存下面一个长管吧,应该是叫长管糊了,但是机器能开机,0 .4电流,把长管拆下来换上去,主板大短路,还是这个长短发烫。请大神指点qq823311366  求助    求助    求助  急急急!!!!!

网友:
补充一下,内存发烫,内存坏了

网友A:
那这是内存供电吧,电感组织测下正常不,换个好的内存,换个好的管子,通电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B: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 内存供电坏 把内存供电 这一块全部换掉 绝对OK 不过内存肯定是坏的了。

网友:
光换个管子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一定要把原来的芯片也换掉,不然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了几天,我就吃过亏,都是血泪的经历啊

网友:
这个长管应该是电容吧,是不是电容有问题,或者你正负极焊接反了。

网友:
这里坏了内存也保不住了,把内存也换了

网友:
那个管你弄清楚,不是所有的都叫"长"管,还有一种叫"短"管,我天天在换,所以"长短"要弄清楚

网友C:
修到现在都没啥遇过内存供电有问题 修得太少了

网友D:
你那个330的电容怎么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是内存供电吧,电感组织测下正常不,换个好的内存,换个好的管子,通电基本就正常了

通电那个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 内存供电坏 把内存供电 这一块全部换掉 绝对OK 不过内存肯定是坏的了。

高手!!  换了内存供电好了

网友E:
换了场管就烧,基本是断线或者是电源芯片坏,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场管就烧,基本是断线或者是电源芯片坏,一起换。

是的 ,内存供电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330的电容怎么不换

我换330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到现在都没啥遇过内存供电有问题 修得太少了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

网友:
一看就是新手,场管当长管说,看下面回贴的人都在笑了,学习要端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