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50 显卡风扇不转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30):
该显卡图像都正常,就是风扇不转,一开始我直接换风扇后故障还是一样,所以确定风扇是没问题的,肯定是风扇电路出问题了,显卡风扇一般风扇本身坏的多一点,电路出问题的也有,今天就给大家发一个电路出问题的实例:

我先看一下显卡风扇接口J5 P3-P4两脚的电压很低只有2.5V,这里该显卡没有采用4P显卡风扇,就用2口的,3脚直接接风扇正极,4脚接风扇负极,这里P4也是接地的,所有测试3脚电压只有2.5V应该是偏低了这个风扇正常要3-4V才开始转的:

然后我以为是做教程使用给大家画了电路图方便大家产考:

然后根据电路图我测试Q6的B极有11.5V:

E极接PCI_VCC12V的:

Q6是PNP管,想让它工作必须是低电平的,现在压差只有0.43V所有Q6没有导通,C极是接风扇正极的所有C极是没有单压的,风扇肯定不会转的。
然后测试了,Q7的B极电压是10V:

Q7 E极有11.9V的电压,这个肯定不正常的支持B极电压要高于E极 Q7才工作的,现在处于截止状态:

然后Q7的E极接Q8的E极,然后测试Q8的B电压也是11.5V左右的,C极是接12V的,因为之前测Q7的E极的电压是11.9V,B极电压低于E的电压管子不会导通的,怎么现在电压怎么高的,难道Q8 出问题了漏电,于是拆掉Q8测试果然管子B极与C已经击穿了,怪不得B极电压和E极这么高的电压,换好Q8再测试:
正常Q8电压没有那么高的应该是10V左右但是这个电压肯定会显卡温度上升电压也会变化的:

E极电压其实这里的电压开始测试的时候应该是9.5V的因为显卡温度上升电压也会上升的,然后现在再测试Q8的B极电压应该是11V了:

现在风扇是转的了,转速也正常的,然后上机测试故障排除:

其实这个问题小小小的问题,正常几分钟就解决了,为了做教程我画了一个小时,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网友:
还有这里的GPI09引脚是控制风扇转速的直接是到GPU芯片的GPIO9引脚的,通过该引脚电压的高低来控制风扇的转速的
因为这个显卡不是采用4P的风扇也就是智能调速的那种风扇所有电路简单很多。

网友A:
搁我直接取个10v电压接上完事  大佬都是原样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搁我直接取个10v电压接上完事  大佬都是原样修复

如果那样风扇噪音会很大的,方法是绝对简单这个我知道!

网友:
我有好几个 翻了 论坛 ,修好2个了。谢谢

网友B:
看了半天,这电路图真不懂!Q7B极的电哪来的?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这要多大的细心。工匠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半天,这电路图真不懂!Q7B极的电哪来的?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了少画一个电阻R9,它与R2右端连接的,然后R9是一个10K电阻12V上拉的,忘记画了,谢谢提醒。

网友:
根据楼主介绍刚才 搞定一个

网友C:

刚刚把图纸重新更改了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把图纸重新更改了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高手!发帖图文详尽,有了瑕疵又及时修正!我等小白感激不尽!

网友:
l路过,学习了,分析学习学习一下,借鉴

网友:
感谢分享,下面补发的图不清晰呀!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了

网友:
谢谢大师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