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pce985pa0dx开关脚是哪个

楼主(2019-08-30):
修了一台联想昭阳K2450进水机器,开关脚上没有电压,想知道EC的哪个脚是开关脚,但是没有图纸,找了个DELL的,使用同芯片的图纸,但是也没看出来哪个是开关脚,求帮忙看一下,上图

网友A:
117脚 PWRBTN【EC给桥的】

网友:
93脚PSL_IN2#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7脚 PWRBTN【EC给桥的】

我问的是开关键的哪个信号

网友B:
这个是开关键哪个信号吗

网友C:
这个中间肯定是开关座到EC经过什么电阻改了名字  不认识触发脚就顺着开关找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开关键哪个信号吗

人家不是说了?就是73和93脚其中一个,两个信号顺着找回去不就看见开关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中间肯定是开关座到EC经过什么电阻改了名字  不认识触发脚就顺着开关找下去

就是没有图纸啊,这个图纸是别的型号电脑上的,知道就73 93 我就量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