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手机进水不开机,漏电800mA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30):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进水不开机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器故障描述为进水不开机,手机进水突然发烫厉害就再也开不了了,不开机的机器之间拆机接电看电流

可以看到机器接电漏电800MA,明显有短路我们首先在显微镜下观察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找了一圈发现硬盘边上的一颗电容已经烧黑了,很明显电容已经损坏,这是一个硬盘3V的电容我们直接取下

取下电容打值

阻值恢复正常

触发电流正常,顺利进入系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A:
现在培训苹果手机要多少Q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培训苹果手机要多少Q

1w qqq
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