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E6400接通适配器就开机

楼主(2019-08-30):
接通适配器就开机,开机后运行都正常。但是关机后,开机键还是打不开机,还得用适配器才能开机,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的意思是电池状态下不能开机吗?

网友:
电池状态下也可以开机。就是与适配器性质差不多,拔掉电池,然后再装上可以开机。开机后电脑可以正常使用,使用系统功能关机可以关机。但是使用开关机键不能强制关机。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板

网友:
开关板拿掉,用镊子短接开机也不行,EC换过,就是不能刷bios,在官网上下了程序,在系统里升级,重启后刚看到进度条,就关机了。

网友:
重启后问题依旧,有谁知道怎么回事吗?或给些建议

网友:
我遇到过。只能用适配器冲开。开机后正常。不是按钮问题。按了可以关机。我有一台好的E6400。BIOS换了。EC换。开关换。电池都换了。CPU换了。都没有解决。估计是南桥。我没敢搬南桥,怕给电脑搞坏。就让客户将就用了。

网友:
RTC 电路问题吧  具体还是得查

网友(2019-11-25):
手动刷个bios先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