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500P编程器问题

楼主(2019-08-30):
最近遇到几台本子都是1.8V供电的BIOS,查了下本身是3.3V 想买个低压转换座 某宝没有500P专用的—— 问下朋友们应该买哪种
还有就是500P升级 5000程序有什么用,请指导

网友A:
无解,我卖了500大洋,加200换了809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解,我卖了500大洋,加200换了809h

809H 不是798吗?应加300左右,您哪里买的?也想入手个809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解,我卖了500大洋,加200换了809h

809H不是798吗?您哪里买的,推荐下也想换个

网友:
500P已经封存  换了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