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戴尔 XPS 13-9360 LA-D841P BIOS

楼主(2019-08-30):
买的BIOS    戴尔 XPS 13-9360  LA-D841P  BIOS  CPU:SR2ZU  7200    8G板载内存  SSD:256G硬盘  BIOS:32M  测试亮机的BIOS

戴尔 XPS 13-9360 LA-D841P.rar

网友:
开机可以显示,但开机比较慢,看来这款还是要合成才能用

网友A(2019-10-21):
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在哪儿了?  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在哪儿了?  楼主指点一下

是16m的,注意看

网友A:
这种芯片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刷了?

RT809F刷就可以呀

网友:
这个BIOS是OTP的,还是不是

网友(2019-11-22):
此BIOS可以用。注意版本3.0的主板不能刷。

网友(2019-12-27):
bios型号知道哦不

网友(2020-03-29):
25Q256FVEQ,,,这个BIOS应该是32M.

网友(2020-05-01):
我下载一个试试看,先谢谢了

网友(2020-09-07):
不是原厂的

网友:
好用吗,谁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