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 1.01无CPU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9-08-30):
华擎H61m-vs4 1.01开机不显,其他供电都有,就是没有CPU电压,看到CPU供电芯片附近有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腐蚀的,拆掉发现焊盘也腐蚀掉了,搜论坛点位图图纸都有,查图纸一处是CPUEN的三极管QT12 ,一处是RP779 ,不过这个电路我看不懂,3VSB经过RP779和RP780和CP780分压,但是RP780是0欧的电阻,不管怎么分压也只能是0V接地了,那这两分压电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CP780作用是延时还是什么的,望高手解答,两处腐蚀的连回去后通电还是不出CPU电压,直接测34脚EN脚0V,测QT12的3脚有0.7V,不对,正常应该被拉低才对, 对照图纸感觉直接拿掉QT12这个三极管和5VBS的上拉电阻RP132就能起到拉低的效果,拆掉后上电直接显示LOGO,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直接拆掉开启管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开启管不就可以了吗?

是的也一样,只要保证EN不被拉低就行,只是这一块腐蚀了就把这块拆了。

网友:
qt13拉低了en是这意思。高点平就开启了

网友B:
我怎么没找到电路图,您修好了,也不发一下,

网友:
我的板子也是您一样的位置三极管腐蚀好奇怪啊。旁边的另外两颗电阻也腐蚀了!感谢分享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模一样的板,一模一样的故障。腐蚀地方也相同,那两个腐蚀的1.74K电阻也没得换,直接就没管它,反正没什么意义,可以点亮了!看不懂跟个0欧电阻分压有什么意义

网友:
好多不出cpu供电都是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找到电路图,您修好了,也不发一下,

图论坛里有的你找一下,就不重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模一样的板,一模一样的故障。腐蚀地方也相同,那两个腐蚀的1.74K电阻也没得换,直接就没管它, ...

看样子是通病了,0欧电阻我现在也不明白,等高手解答。

网友:
高手多呀 ,我这里主板换下很多,没高手修

网友:
太可惜了,怎么才能变成高手呢?

网友:
我有2块,CPU没供电的。明天了我也试试

网友(2019-10-13):
谢谢楼主  我按你的方法也修好一台  我估计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