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笔记本双硬盘双系统怎么装

楼主(2019-08-30):
笔记本的双系统怎么装,我笔记本里面现在有一块固态和一块机械,我想在固态里面装win10,机械里面装win7,求各位大神慷慨的给解说一下,尽量详细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百度上那么多,你要跑这里问

网友:
有些机器要看你bios设置和分盘模式  相对麻烦点 建议找专业修电脑的试试吧

网友:
天意版本说的正确,如果自己弄不明白的话就找专职人员吧

网友:
你先装win10,然后在win10系统下装安装版win7,重启后就会有两个启动项,选择win7,进入后完成系统安装。

网友A:
先安装一个硬盘,安装系统然后把安装好系统的盘拔掉,安装另外一个硬盘,再安装例外一个系统,完成后都安装完毕,开机用快捷键选择从启动那个硬盘启动。这样最完美没有任何冲突就是启动的时候有点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安装一个硬盘,安装系统然后把安装好系统的盘拔掉,安装另外一个硬盘,再安装例外一个系统,完成后都安装 ...

这个方法我知道,我就是想请教一下,怎么做一个开机直接就让选择进系统的那种,你说的这种我会做就是开机太麻烦

网友:
两个盘都装上系统,之后设定下选择的时间

网友(2019-10-31):
看你想怎么使用了,要是想开机不用选择硬盘启动的话,可以装双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

网友:
在两个分区分别克两个系统 在用系统启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