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指南针陀螺仪无反应,二修

楼主(2019-08-30):
客户机器进水不开,在别处修的,修完之后需要导航了才发现指南针陀螺仪没有,拿去同行修没修好。
打开后发现主板进水较轻。板头指南针芯片有动过。取下发现大小点。(这个芯片相对较厚,而且两边元件少,对位不是很容易,应该是上了多次也不行)
重做指南针,检查指南针陀螺仪1.8v电压无问题,开机还是没有。
把陀螺仪指南针压力计三件套取下,打阻值,阻值正常。重做三件套依然没有。更换三件套也没有,此时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询问同行,进水后有刷过机。。。
连上电脑,刷机完成,指南针陀螺仪都ok,导航试了试没问题,还给同行收钱。
注意点:①陀螺仪指南针压力计三件套的底脚阻值和6p灯控一样,需要全部取下才能测量到真实阻值。
②二修机要了解同行具体做了哪些动作。

网友:
有些同行大哥你们能不能别有事没事就给刷个机,本来十分钟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刷个机。。修基带刷个机,没声音刷个机。。。

网友A:
我遇到奇葩的,国产屏导致指南针不动,陀螺仪动,碰到两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奇葩的,国产屏导致指南针不动,陀螺仪动,碰到两个了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