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无基带无串号无服务

楼主(2019-08-30):
接到一台6sp,客户说几个月前进过水,现在故障是无服务,打开设置看,发现基带没有,*#06#不出串号,输完代码直接就结束了,串号不出来,拆机看主板,很干净,连防水贴都没变红,主板没发现有水迹,重植基带和基带电源都没有好,S1到S5都没有短路,另外还有个情况,就是连接爱思以后,爱思可以识别出手机的串号,五码全部都能识别出来,实在是没有思路了,刷机也没有用,希望哪位大神能给我一点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查供电有没,先换个射频。得动手。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苹果7二修机,测量没有短路,拆下基带电源,发现通病问题已被飞线修复,然后直接测量基带电源底脚阻值发现第8脚无穷大,查看图纸发现是主供电进基带电源的,然后在附近找了一个主供电接上,然后装基带电源,因为已经刷过机,新系统已经屏蔽掉了基带,然后再刷一遍系统,基带就正常了。【维修案例,仅供参考】

网友:
像这种基带没有的,先是查供电,换射频 然后就是量基带焊盘阻值,如果都不行,一般就是基带CPU 或者是码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