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 1G 12V短路

楼主(2019-08-30):
影驰GTX750 1G 12V短路,GPU供电MOS管和电源IC拆了,内存供电MOS管和8脚也拆了,12V还是短路,GPU对地阻值4.5欧,没有短路,难道GPU也有12V供电吗?没有维修思路了,大神给支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烧鸡法呀,要灵活运用

网友:
你12V的电容 不拆除 , 不行是烧鸡 ,

网友:
还有5V的线性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法呀,要灵活运用

烧鸡法是接12v,看那个地方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法是接12v,看那个地方发烫吗?

没有用过还是小心为妙,都短路,你还用12v烧啊,从1v慢慢往上加呀,电流在1-2a就可以摸了

网友:
7805,1117拆了没有

网友:
你还漏了VGA接口边上的7805拆了,还不行就只能烧了

网友:
一个一个拆,拆到不短,也可以烧鸡

网友:
感谢大家地回复,显卡已经修好了,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了,同样的方法又修好了一片V星GTX770,都是12V短路,也是一个贴片电容短路,大家以后碰到12V短路的就拆吧,贴片电容坏的比较多的。

网友:
mos管坏掉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