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开机需要的电都有了,按开关就是不开机

楼主(2019-08-30):
iphone 6s开机电流卡在0.05测了下面这些电都有。还需要查什么呢。修手机新手。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0.05是多少,50毫安还是500毫安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5是多少,50毫安还是500毫安

是50毫安。你遇到过吗

网友:
可能硬盘数据问题

网友:
手机插电脑能联机吗。

网友:
联机刷机试试

网友:
能联机吗?应该cpu没工作

网友:
那你有没有试过重装cpu呢?

网友B:
时钟和复位都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和复位都有吗

时钟和复位都有的。图里的所有电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