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修的n82j 死机 不稳定 开不了 温度高一例

楼主(2019-08-30):
求加分。。
型号:N82J
MB VER N82JQ
主板上板号:N82JV
进BIOS版本显示:N82JQ
(PS:注意,这个板的小电池在USB小板背面那里)
此机显卡型号:N11P-GS1-A2
CPU:I7-740QM

前言:
客户描述:说温度过高,有八十度。
然后死机,掉电后,有时候还开不了,需要等一会儿才开(听其描述,我分析
当时温度过高,所以放一会儿,等冷掉才能开起来?
听起来很像就是温度过高的问题)

未拆机测试:确实开不了,但多开几次,有时能显。
但还未进系统就死机,有时进不了系统。
我听风扇出风口,风扇在正常转,并且也是出热风。
机子散热部分也热。证明散热方面是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的
这种情况下清灰的话,不会有多大效果。

拆机测试:
由于客户在一旁看着,我只能先尝试着说清一下灰。
清灰后,进系统,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情况比之前好了一些,包括进系统时的温度。
但温度上到70度后。
直接死机,然后再开也开不起来了。
电流3A,有时候2.4A的时候,风扇狂转
或者偶尔能开起来,没几秒就死机。
感觉不像是温度过高引起的。还有其它问题。
因为70度,温度其实不算高。
而且我等冷了之后,再开也是开不起来的。

故障:大部分时间开不了,电流跑3.3A,或2.2A,无显。偶尔能开,但会频繁死机。有一次进系统,发现此机温度很高,待机时60度,工作时,80度。
温度这个只是一个维修参考方向,但这个不属于故障,因为此机是一代I7,温度本身就高。

分析:
一:
不显的时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电流跑到3A不显,风扇正常转速。图:

一种是电流跑到2.2A,过几秒后,风扇狂转。图:

二:趁着偶尔能进系统,我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
一直在八十几度左右。其实这个机子这样,也能接受。
所以这个机子的问题,不要再往降温方面去修。现在修的不是降温。
要修不死机,和修到每次开机都能正常显示。
维修过程:
我用风枪吹了一下显卡,也还是开不起来。
后来就一直刷BIOS。
结果后面,不知怎么回事,连偶尔也开不起了,没亮过一次。
BIOS刷了5,6个,刷回原来的备份,开很多次,也是一次不显了。故障变了。
我打内存总线是有波形的。
故障就锁定在显卡,CPU,BIOS上。
然后发现这几个现象:
刷回原来的BIOS,不显,但是有时灰屏。其它BIOS灰屏都没有。灰屏图:

又刷了个BIOS,偶尔键盘灯数字灯能切换。但无显。有时无显。

再刷回原来备份BIOS,变成这样 。有时候白屏了,此时键盘灯能切换。白屏图:

有时不亮,键盘灯不切换。
然后外接不亮,但有时候键盘灯可以切换。
白屏时,测主板3.3V没开启过来。

看现在这个现象,显卡肯定是有问题了,但之前是不是我不是太敢肯定。

然后我加焊显卡,还是不亮。
(本来我加焊感觉可能会坏,结果BGA到第5段时,熄火了。
这个BGA插座那里有时会接触不好。
然后又继续重新加焊)
加焊后,故障变成,插上可调电流1.5,之前插上会自动上到0.8,停一会,电路再跳到3.3A。
现在是只要一通电,风扇都狂转,1.5,再跳到3.3A。无显。
有时,又是1.1再跳上去,但风扇一直狂转。

接着,我又刷了个BIOS。
结果插可调,待机0.2不触发了。
哪里有短路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没动过哪里,也不是什么不小心碰到主板短路。
查待机芯片,PWM 3,5V阻值没有短路,包括LDO 5V也没有短路,4百多。
更换待机芯片一样,测LDO 5V被拉低到2V。
然后断开PWM3,5V结点,还是一样。
查LDO去处。
发现LDO 5V去到U8102通过这个芯片转出3VO。
一查3VO直接短路了。
不想查了,直接烧机,EC发烫。

拆了EC,阻值正常。EC是IT8570E,没有,有个IT8572E,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有说能的,有说没有的。
代换试一下,插电,电流跑到1.2不动了,PWM3,5V待机等电压都正常了。
关不了机。
但跟之前不一样,
之前,会跑到2A以上的。
难道不能代换?

>>>>>>>>>>>>>>>>>>>>>>>>>>>
算了,订芯片和显卡吧。
这个机是神机。其实没修之前。我就觉得这个机子。会出别的问题。
你还别不信,真的有这种直觉。
但我只能硬着头皮去修。包括每一步的,我的顾虑都发生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这个东西确实有风险的。

>>>>>>>>>>>>>>>>>
EC和显卡到了之后,EC焊盘掉点,很操蛋的一个玩意。
真的,是用烙铁拖焊盘掉的点,非手法问题,只是这板长期高温导致的(也被我烤箱,BGA加焊过)
其实我有自己的焊法,全程可以不用烙铁,其实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但用烙铁被某些人吹得神乎其神,所以也照着做。
没办法,脚位掉就补吧,补好的图:

OK,换好EC上电,电流还是跑1.0,之前是1.2,不过也没什么大区别。
现在就不是EC的问题了,之前是代换的EC,所以没怀疑主板上其他问题。
那么现在得按时序修了。
测CPU供电有,然后测桥未发出复位。
测EC 77脚未发出PM_PWROK。
测EC收到了CPU供电PG VRM_PWRGD。

发现EC 77脚空焊,但接上一样。
怀疑EC没焊好,因为这个焊盘很脆,很不好焊,真的。
所以我每个脚都点焊了一下。
然后用万用表,每个脚都量了下,确保都是焊好的。
但还是一样。

无意中测了EC 22脚PLTRST只有4欧姆,桥发出的PLTRST阻值是5,6百这个肯定是正常的。

但不知道EC 22脚这个正常不正常。
这个复位是经过,U2401 5脚芯片转换而来的。
桥发出复位给U2401。
现在问题是桥发出复位。
但是EC 22脚PLTRST就算是短路,应该也拉低不了桥的PLTRST,因为经过了转换芯片,并且我折掉转换芯片
复位也还是不出来。(其实后面我用示波器测瞬间桥发出复位的,只不过又掉下去了
可见是这里影响的,这个确实是后级影响前级的)
EC 22脚挑起来,阻值还是低,其它小电阻,5脚芯片就排除了,就还剩USB3.0芯片。还有可能板层短路。
3.0真不敢动,万一要不是,就麻烦。
陷入困境。

我还是感觉按时序这里应该是影响不到桥发出复位的。
到底往哪个方向修,是修桥未发出复位,还是先修22脚短路的问题?
没什么方向,还是先修短路的问题,因为这里确实有问题。
>>>>>>>>>>>>>>>>>>>>>>>>>>>>
为了验证这个阻值是不是正常的(修机见过很多奇葩的东西,所以不敢肯定这就是短路的)。
直接找个电压拉过去,刚好一个三极管
D极是EC_RST#,G极是EC PLTRST,直接短接DG极。
结果掉电了。可见是拉低了EC_RST#。
但是之后,上电,电流能跑到3.4A啊。
这是正常了?
再断电一测阻值624,天差地别,之前是004,看来是这里影响到了不出复位。
但现在阻值又正常了,难道给它通个电,让它通畅了?

/////////////////////
现在故障恢复到上一步了。
就是待机未短路之前。
电流能正常跑码,跑到3.4A,屏幕无显。键盘大小写灯有时能切换。
但一次也显示不了。

显卡也准备着,直接上BGA换显卡了,为小心准确起见,先打了一下显卡上电容阻值。
和好显卡电容阻值。

此机显卡,上面最大两颗电容在线量,阻值001,003.
然后买的显卡未上机量,200,和300.

L8500 电感 0欧姆。
///
拆下显卡后,L8500 四五百阻值。

拆下显卡测 阻值一个150,一个250
>>>>>>>>>>>>>>>
更换显卡后。
>>>>>>>>>>>>>>
一看显卡,没归位,有偏移

我估计好的可能性不大。
>>>>>>>>>>>>>>>>>>>>>>>>>>>>>>.
上机,自动上电,电流0.5不动,奇怪?有短路?
然后自动上电,跳到1.5,再跳到2.2A。.
没短路,只是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的通电1A电流再往上跳变。
变成通电0.5了。

但还是不显示。
键盘灯可以切换,风扇一直在狂转。
>>>>>>>>>>>>>>>>>>>>>>>>>>
跟原来没换显卡的现象差不多。

但后面我觉得这种现象还是没识别到显卡。
而且显卡也有些偏移。
而且之前有时白屏,和灰屏。

后来我打CPU到显卡耦合电容上,显卡端的阻值,有一个无穷大。
C7086,PCIEG-TXN14 这个没阻值。

然后我打了一些焊膏,份量就像正常加焊那样。

再次上BGA加焊一遍后,这次显卡已经归位了。
再测阻值,已经有了。
我感觉,如果显卡本身没坏,这次是绝对焊接好了。有希望。
>>>>>>>>>>>>>>>>>>>>>>>>>>>>>>>>
接着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流0.5,然后跑上去,1.5,2.2A.
风扇又开始转了,但不是狂转,都是正常的转速。
感觉有戏。一直注意屏幕,跳动几次后,屏闪了一下。
来了,终于亮了,屏显示了。OK。
>>>>>>>>>>>>>>>>>>>>>>>>>>>>
总结:
风扇一开机就狂转,可能是认不到显卡。这个我在台式机上也看到过,显卡没插好等。
此机所有现象,所有什么有时狂转,有时不狂转。
就是显卡出问题了。

然后进系统,发现串键。打值发现11,20还有一个脚是通的,三只脚是通在一起的。
这应该是EC里面通了。因为这几个脚不在一起,更换一个EC,情况好点。
但还有几个键不对。
发现11,20脚还是连在一起,这个是EC的52,53脚。现在不是三只脚,是两只脚连在一起了。
感觉这个就主板上连在一起了,不知道哪里,也不可能再拆EC查了。
直接断掉EC 52脚,再断掉键盘接口 11脚,再直接飞线,OK进系统,所以按键都正常了。
飞线图:

键盘图:
>>>>>>>>>>>>>>>>>>>>>>>>>>>>>>>>>>>>

还没完呢,显卡是换好了,但还是有时不显,并且系统拷机一会儿黑屏。

>>>>>>>>>>>>>>>>>>>>>>>>>>>>>
进系统看一会儿电影会黑屏,此时电流掉到2.2A。
但那时鲁大师看温度,也没上去啊,六七十度左右。

>>>>>>>>>>>>
准备拆机测一下CPU,VTT电感波形,都是正常的。
但拆机后,发现电流又跑0.6了,这个是复位没出来。
测PM_PWROK是有的。
测EC 22脚复位又没了,阻值又变成几欧姆了。
这个问题我能解决,但不知道是不是引起显示黑屏的故障,因为那时候电流是能跑到2.2A的。
>>>>>>>>>>>>>>>>>>>>>>>>>
算了,没方向 ,只能先修EC 22脚复位。
示波器测桥的PLTRST瞬间是有的。
然后就掉下去了。
>>>>>>>>>>>>>>>>>>>>
我们来看下EC的这个PLTRST信号都去到哪里
1.连到EC 22脚给EC复位
2.通过R7008给显卡复位
3.连到J6701接口33脚给 网卡无线网卡小板复位的
4.连到USB3.0 芯片U6801 给其复位
6.再连接其它一些电阻,或5角芯片,三极管等。有的是未装的,有的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可以不用管。
来看一下这个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1.是桥发出PLTRST给U2401 2脚,然后4脚转换输出复位的。

这个点短路,基本上都排除了,就还剩USB3.0,我不敢动。怕误杀。
还有可能是板层短路。
不管是板层短路,还是USB3.0不行。最终维修,USB3.0都会用不了。
如果是板层短路,我飞线的话,因为USB3.0芯片是BGA的,所以也飞不进。

所以为保险,我采取,断线。重新飞线的方法维修,弃掉原来的短路的线路。
>>>>>>>>>>>>>>>>>>>>>>>>>>>>>>飞线处理方案
1.将EC 22脚挑起,飞线
2.R7008显卡复位取掉,飞线到电阻一端。
3.J6701因为这个不参与时序,所以我直接用4.7K电阻接3VS上拉。
4.USB3.0无法飞线,不管它,弃用。
然后上电,发现还是一样。
最后查到还有一路,经过R0318给CPU复位。
这个电阻不能拆,是分压,将其移位后,再飞线后。
OK,上电,电流可以跑上去了,正常显示。
所以此机这里要注意了,有时候用万用表测到未发出复位。
有可能是CPU未正常工作和桥初始通信。
用示波器测,瞬间是有复位的。
只是后面应该是保护了。没有了。
然后进系统测试,也不黑屏了。很稳定的,再将飞的线打上绿油OK。
第二天,又测试了一整天,没有问题了。

>>>>>>>>>>>>>>>>>>>>>>>>>
总结:
看来此机复位时短路时不短路,应该就是引起不稳定的原因。这是初始故障。
也算是弯打正着。让他电流跑0.6了,不然也不会相到去查复位相关电路。
关于热机后,可能是板层就会又短路了。

但是我估计显卡也有问题,因为故障不是完全一样,虽然很相似。
不分析了,反正问题都解决了。

后续:客户拿回去好几天,未返回来。

 会员1361293100鑫豆2023-11-4 00:00

网友:
这机子4月份修的。未见有返修。

网友:
好久没有修到怎么难修的机器了哟   这种不如换板    不过lzj技术流弊

网友:
这机修得真有耐心和毅力!过程长,故障多,技术好,像看了部长篇小说!这么多字,辛苦了!感谢分享过程和经验,

网友:
有耐心。这样机子不好修。

网友:
故障点不好抓        容易走弯路          真有耐心    ·

网友:
这种机器是最考验技术的,楼主很有耐心也很细心,谢谢发这么长的帖子传授经验

网友:
楼主辛苦  这机器一般都直接放弃了
   估计有时候开不起来就是复位的问题
  感觉显卡,可能没有问题应该是后来加焊导致

网友:
哈哈  到时候客户愿望你

网友:
楼主修机子挺有耐心的

网友:
我去  这摸恶心的故障啊

网友:
这技术 你可以去工厂了  太厉害了

网友A:
可不可以长话短说,有点像看长篇小说一样

网友:
楼主是何种耐心呢    看你写的我都感觉跟看小说一样      不过还是很佩服   像楼主这种精神致敬

网友:
厉害,这种机器感觉返修的几率太高了

网友:
哇 看楼主这帖子不容易啊  字都一大堆

网友:
到底是啥问题找到没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技术好,思路清晰

网友:
啷个加分哟   加分我们着扣不

网友:
   很有 耐心 技术好  必须 加分

网友:
应该会返修吧

网友:
这修电脑真是,得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修了,

网友:
你这机器修的时间和成本大了呀

网友:
这么修机。请问楼主你这个笔记本能收多少钱?

网友:
修机器修到这种程度,配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长话短说,有点像看长篇小说一样

你可以不看呀,楼主写的最主要的是自己思路,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修板发了怎么多精力,写帖子更花精力。难道直接说成xxxxx主板修好了,完。。。

网友:
排版,编辑看着醒目,跟随你的思路,自己也仿佛进入维修状态,维修思路清晰,分析果断,很佩服!

网友:
修机大神:

网友:
过程讲的跟写小说一样,技术很牛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大爱经验分享!

网友:
你太牛了,研究了这么多地方。。。。。。。。。。。。。。。。。。

网友:
楼主的毅力真的很感人,不折不扣。修了这么久。写贴估计也写了好久。赞一个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  牛逼     大师啊

网友:
胆大心细技术好,跟看小说一样

网友:
好技术,我都只会刷刷BIOS换换板:kuqi:

网友:
,像看了部长篇小说!这么多字,辛苦了!感谢分享过程和经验,

网友:
有风险的提前说,我们也得吃饭

网友:
技术员有了 需要测试员 有意向的细聊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我就不怎么喜欢华硕 小毛病套多

网友:
小毛病多 而且散热做的不好

网友:
楼主好毅力,看了我都累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厉害,值得大家学习!已加分

网友:
楼主修了多久?还发这么多字,经验分享,谢谢了

网友:
上了年纪了就没有这耐心咯

网友:
楼主真的有耐心呀

网友:
太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