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14 BY410 NM-A661 BQ24735 不过隔离修复

楼主(2019-08-31):
二修机 故障:通电公共点电压跳变,故判断为不过隔离保护动作
修复过程:
1、  拆掉公共点检流电阻,VIN阻值400多,那么后级无大电容短路情况。可调限流调到1A,飞线VIN,待机0.008A。后级故障排除
2、  隔离电路是N管组合,G极要高电压导通。查BQ24735条件,VCC 19V、ACDET 2.6V、REGN6V都正常,ACN 、ACP 两端对地阻值无异常也无断线.那么ACDRV应该输出24V。
实际测试ACDRV最高跳变幅度只有19V,S极最高14V左右
3、  拆掉隔离第2级MOS,ACDRV恢复为24V。大致判断24735功能正常
4、  更换2级MOS管,故障不变,隔离跳变。
5、  更换VCC端10欧电阻,期间发现VCC端电容用表笔一戳掉皮,怀疑漏电,更换后故障不变
此机无图纸无点位,不知道厂家的设计思路和定义。电脑上能搜出来的使用24735图纸可参考的有2种图纸,三星和仁宝
对比相关线路的电阻和电容大小,发现更接近于仁宝 这款
通过上面步骤的排查,重点就放在了ACN  ACPCMSRCACDRV4路上了
1、  首先将检流电阻及ACN  ACP两路的3颗电容更换,无断路短路,故障不变
2、  实测主板上CMSRC,ACDRV两路的电阻4K,跟仁宝的4.12K有不同,更换后故障不变
3、  ACDRV相连的2颗电容,实测有1颗为10nf和图纸2200P不一致,更换后故障不变
没招了,后面推倒重来又更换过1级MOS管,故障不变

逛论坛,找思路发现论友贴出来的BQ24735的数据手册
这2颗电阻在厂家设计图上是4.02K,跟故障板原来使用的电阻相同,又装回原来的电阻。陷入深深深深的思考,还有谁???????

重新拆掉2MOS管,抓了2张对比图
2者的大概压差符合24735定义的5V左右,芯片控制功能正常,但是还是换了一片后故障不变。
看着这2张图发呆, 1级MOS管为什么没有达到完全导通,芯片正常,ACDRV是遇到什么困难泄了气???
相关的电容,MOS管都已经换过,只有再跑下线路看看了,结果终于找到了元凶。

就是这颗前面已经更换过的2200pf电容,送修来时这颗电容就是横着放的,更换过程中也留意过丝印但旁边那根白线指向了另一边,(主板的丝印到处乱标,我以为不是标这颗的位置,也就没有在意去仔细辨别。当时也在琢磨电容的容量这些问题去了)
位置的错误,导致D极和G极之间没有了电容升压的功能
也就是ACDRV中途拉稀的原因了,神仙归位,隔离保护修复。
昨天修到今天,吃饭休息都在琢磨,生怕漏了什么,结果尽是个奇葩。
有所收获,也明白了小个子电容的重要性。
逛论坛,收集资料。大概N管的隔离保护就是这个维修思路,算个小小总结,分享给论友

 会员963073100鑫豆2025-3-19 23:32
 会员403805100鑫豆2024-7-29 15:20
 会员520377100鑫豆2024-7-14 20:07
 会员43447100鑫豆2024-7-1 15:34
 会员737076100鑫豆2024-6-13 08:52

网友:
含金量很高的帖子,需要仔细看多想去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A:
这个电容请问是怎么升压的呢??acdrv输出的是波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请问是怎么升压的呢??acdrv输出的是波形吗?

电容的作用,应该是延时导通和叠加效果(个人理解,请专业人士解释)
1级MOS还没到达完全导通的情况下,ACN ACP的检流已经开始工作,做保护处理。
拆掉2级MOS,后续ACN ACN的检流也没有工作,时间充足的情况下,1级MOS达到完全导通,所以ACDRV能达到正常的24V驱动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学到了。。。。。。

网友:
这笔记本应该还没过保修吧

网友:
这个看了好几次才看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维修都给你维修好了

网友B:
现在阅读帖子都有花钱了

网友(2020-03-08):
这机器修到过一次 故障一模一样  不过坏的是2级MOS管

网友(2020-12-28):
引用 网友B:
现在阅读帖子都有花钱了

这是好事,就是要赏罚分明

网友(2021-09-04):
挺好,我一般拿料板上的搬过去就好了,

网友(2022-05-26):
学习中,这技术真的牛,二修机都是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