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刷机过不了基带,请问大神我这

楼主(2019-08-31):
5s刷机过不了基带,请问大神我这是什么情况。 #求助#

网友:
重装下基带cpu

网友:
测一下基带电源的输出

网友:
搬板试试?

网友:
那要拆机是吗?

网友:
什么搬砖?

网友:
什么叫做搬板?

网友A:
别修了,换盆吧,感觉你也不会,拿出去修又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修了,换盆吧,感觉你也不会,拿出去修又不值

说下,怎么做,放哪里也是用不了的啊,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不懂搬板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