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或移动硬盘认不到时,应该怎样进行故障的检测才正确

楼主(2019-08-31):
其实能理解许多PC用户或笔记本电脑用户,在操作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或是移动硬盘无法正常识别时往往都是找身边懂维修或是公司IT人员先进行检测,但是在做这些操作时千万要慎重,毕竟这关系到存在硬盘上的重要数据。

为了能够最大限度上保证数据的可恢复性我们在发现系统进不了或是无法正常识别到硬盘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家最好按照我下面介绍的流程来测试硬盘的好坏,可以检测出硬盘大概是什么故障。

1,首先是系统进不了的情况下,拆下硬盘转接到USB移动硬盘盒子或是PC机上的SATA接口看一下是否能够正识别的到硬盘信息,可以先启动电脑然后再接入USB硬盘或是SATA接口,接着查看磁盘管理。

看看能不能找到硬盘或是可移动介质设备再看对应的右边能不能看到一个白色的长条。

如果可以看的到,那么就有可能问题不是特别大,硬盘应该是坏道居多,有一些是磁头组件中的某一个磁头损坏也会表现为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要怎么来检测呢?在检测之前尽量减少硬盘的通电时间,如果硬盘或移动硬盘在通电时发现异响那么就不要一直通电,可以确定是硬盘的磁头损坏,需要进行开盘进行更换磁头后再进行数据恢复。

2,硬盘或是移动硬盘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发现使用速度越来越慢,或是将移动硬盘接上电脑后发现经常卡机,也可以按下面的方式进行检测,打开测试工具DISKGENIUES大家可以上网找一下很容易就找到了。

选择你需要进行测试的物理硬盘

点击右键打开后

千万不要把下图的小框打钩,轻者部分数据偏移丢失,重则一点数据都恢复不了,所以切记不要点击修复。

3,再次警告大家,硬盘如果测出有坏道或是发出异响时千万不要多次通电尝试认盘,或是坏道的情况下就算是可以看的到数据也可以拷贝部份数据也一定要在现场看着拷贝,不然如果碰到物理扇区损坏的地方一直通电工作,很容易造成盘片损伤与磁头损坏。

上图为通电时间过长,盘片被磁头磨成粉了

上图为磁头通电时间过久后,磁头发生变形后被磁头架打飞,这种情况剩余的磁头组件就很容易造成磁盘盘片的划伤,数据也永久性损伤而恢复不了。

如果自己不确定能够解决,而数据又非常重要,可以联系小编或是在当地找一家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进行帮助

网友:
大BOSS 的帖子,点开来学习一下,数据恢复目前还是有得搞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