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开机有充电显示但是

楼主(2019-08-31):
#求助# 苹果6 开机有充电显示 但是充不进去电 关机能充电 其他功能正常 充电时 主板有漏电现象 在线求助大神!!!

网友:
具体还是需要将主板拆出来测测的

网友:
短接九脚管

网友:
测C5脚ACC1阻值

网友:
先测试下3V漏不漏电,漏的话U1700损坏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