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

楼主(2019-08-31):
麻烦大家给看一下这个显卡还能修吗?

网友A:
你可以在vga上使用vram测试软件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vga上使用vram测试软件

MATS ma ???????????

网友B:
一般大花,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大花,虚焊

请问一下用热风枪能吹好吗

网友:
用相应的软件测试,看是哪个显存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gpu虚焊

网友:
这个是什么显卡呀,老显卡还有免费的测试软件测试后加焊或更换,新显卡就只能先加焊显存不行就加焊gpu了

网友:
同问,用热风枪能吹吗?温度风速怎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