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8-31):
按开关不触发,按开关旁边的还原键可以开机,发个贴搞点分来下载图纸,修好了,把维修过程分享上来

网友:
你不会是就这样叫客户用还原开关开机吧?

网友:
“维修过程”没有看到!

网友:
楼主,分享的维修过程呢?

网友:
写的什么玩意     就是触发信号断线了呗

网友:
过程在哪了?

网友:
这种都可以秒的    直接飞线就行了

网友:
楼主好运气,还原键飞线到开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