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发一台HP TPN-Q159原厂BIOS

楼主(2019-08-31):
惠普TPN-Q159,板号:DAX1BDMB6F0 REV:F  I5集成显卡。。论坛大多数I7 独立显卡的。。I5集成显卡比较小。。发上来希望帮到各位大神。。。原厂BIOS 亮机快。。

DAX1BDMB6F0 REV F.7z

网友A:
我有个扣上C壳,就不开机了,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扣上C壳,就不开机了,有遇到过吗

没有啊。。我的是开机报错。。。

网友(2019-12-20):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扣上C壳,就不开机了,有遇到过吗

我特么也遇到一个。曹了修了好几天了没找到问题

网友(2020-03-07):
正需要这个

网友B:
谢谢。。。这个确实能用....i5的板子,更换3.3V系统供电芯片后触发偶尔能显示,去掉屏线掉电几率低些,原本以为GPU问题,辛亏没干他,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这个确实能用....i5的板子,更换3.3V系统供电芯片后触发偶尔能显示,去掉屏线掉电几率低些,原本 ...

能帮到你就可以。。

网友(2020-07-02):
我这个电压都有就是不触发。。。这是返修,。。。上次就是换了个CPU的晶振秒掉的。。用几天返回来了,,心情很不美丽

网友(2021-10-29):
可以亮机,非常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