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wifi打不开

楼主(2019-08-31):
苹果6wifi打不开,有时候又可以,经常重启,。是模块坏了吗?还是虚焊了。各位大神支个招

网友:
直接换个试试

网友:
有个6P的板,通用不?

网友A:
通用  直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用  直接换

Ok.       谢谢

网友:
拆掉重新值锡装上,不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