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自动重启后WiFi打不开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31):
【故障机型】iPhonex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正常使用自动重启后WiFi打不开
【维修过程】根据描述故障我们开机进入系统测试如图:

  无法切换WiFi热点。打开设置关于本机显示无效地址。

  将主板分层测量中框焊盘对地阻值无异常,取下WiFi芯片更换。

  双层设计修起WiFi来还是挺浪费时间的,取下WiFi芯片后后处理焊盘黑胶装上好的WiFi芯片,将硬盘拆下解绑硬盘WiFi数据,安装会硬盘我们用测试架开机测试。

  在测试架中WiFi地址出现贴合主板装机测试。

  WiFi信号杠杠的故障修复。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楼主修这个的X一般报价多少钱啊

网友A:
苹果X 才给力  维修一台比电脑好几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X 才给力  维修一台比电脑好几台

苹果产品修起来都不便宜

网友B:
我不敢拆硬盘,我怕CPU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敢拆硬盘,我怕CPU爆了

这种很难爆CPU的,以前的6S才爱爆上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