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50显卡开机不到20秒就黑屏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31):
前几天十几片铭瑄650的显卡都修完了,剩下一个卡,故障现象就是开机显示正常,但是刚等到显示桌面哪一块就黑屏了,这种故障以前倒是遇到很多的,一般都是显卡几组供电异常导致的,最多的是GPU核心供电,其次就是显存供电,可是问题是这个显卡看问题确实供电,开机测试几组供电都正常:
DDC5V 正常

GPU_VDD 正常

DDR_VDD 正常

PCI_VDD 正常

电压都正常等到黑屏的时候再测试电压,除了DDC5V正常其它的电压都为0,而且电压从开机到黑屏的时候电压慢慢的增加,根据以往的经验我肯定是直接换GPU核心供电芯片,但是换上之后问题依旧,看来还不是有问题的,然后我测试RT8809的3脚是不是EN信号导致的,其实类似这种不好判断是不是EN出问题还是其它原因导致的,我的方法是直接将EN引脚与控制电路断开,因为这个芯片是内部电阻上拉的,所有不会影响芯片的工作,好的现在我开机先测试3脚电压2.3V正常:

然后等到无电压输出的时候再测试EN引脚电压也变成0V了:

然后我断开EN3脚线连接的三极管Q1的C极相当于3脚悬空了,然后再通电测试一会,发现黑屏故障没有了,难道真是这里出问题了,后来再检查Q1后面的控制电路Q2-Q3 等外围电路都没有问题,这个问题就太奇葩了吧,后来我就一直不上Q1长时间试试,但是还是不行差不多十几分钟还是出现这种故障,无赖之下我就开始怀疑核心供电芯片难道还是有问题,于是再换一个试试,但是问题还是一样的,现在可以肯定了芯片100%是好的,那肯定其它原因难道是GPU芯片出问题了么
于是等到它不正常的时候无电压的时候我摸一下风扇温度也不高,但是摸到GPU背面的时候发现温度很高,难道真的是芯片坏了么,要说芯片坏了为什么开机的时候正常的,后来就不行了,而且风扇散热片什么的都正常,这个真的无解了,我仔细分析一下原因,类似这种故障因为散热器有问题导致的问题我确实遇到过,但是那些问题一般是显卡工作一段时间后就是花屏不稳定的故障,黑屏的很少而且那些都是散热器明显有问题,这个散热器风扇都正常:

后来我那另外的显卡散热器对比一下的4个黑色塑料垫片发现这个显卡的稍微变厚了一点点,看样子应该只有这里有问题了,于是我把从另外的散热器上拆了4个换上开机测试果然好了,跑甜甜圈30半个小时都没问题了,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往往很多不起眼的小问题不仔细还真是耽误很多时间,这个怎么会变厚,可能是散热器温度过高导致吧。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胶圈变厚了导致散热接触不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这个胶圈变厚了导致散热接触不到吗?

是的,也怪这种塑料材质太硬了,大部分的显卡都偏软的。自己会变厚第一次遇到。其实导热膏接触到了只不过没有完全接触的所以影响散热效果。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怪这种塑料材质太硬了,大部分的显卡都偏软的。自己会变厚第一次遇到。其实导热膏接触到了只不过 ...

  这个应该不是自己变厚了   是上家换硅胶的时候 跟其他的换反了吧

网友:
这散热器应该是别人换过的吧

网友:
那个装备哪里买的啊

网友:
进系统先看温度啊,这种掉电能进系统装驱动第一就是看先温度,再查供电。少走弯路

网友:
问一下楼主 这种显卡修好了 阔以收多少钱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检查出来了,这个维修工具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买到的

网友:
楼主那个修显卡的是什么工具啊  淘宝可以买到吗那个圈圈是撒软件了

网友:
虽然,我不修显卡,但是看到你修的这么认真,佩服,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不是PCI-E1x转16x显卡延长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