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下PQ14和PQ12 的原理

楼主(2019-08-31):
谁给讲下PQ14和PQ12 的原理

网友:
自导通吧,我也不是太懂

网友A:
Pq12的作用是插适配器以后让pq14倒通,不插就截止

网友B:
应该是过流欠压保护吧

网友C:
应该是过流欠压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2的作用是插适配器以后让pq14倒通,不插就截止

这是简单的电路分析,可以尝试自己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过流欠压保护吧

扯不上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过流欠压保护吧....

扯不上边

网友:
pq12与pq14组成的电路的功能类似二极管,但由于mos在负载,电流要大于单纯的二极管,压降也小得多

网友:
真要是分析的话,先把电路抽象成一个无源N端网络,分析各种态

网友D:
PQ12是带内阻的三极管,接电导通,Q12左边的三极管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12是带内阻的三极管,接电导通,Q12左边的三极管是起到保护作用

内阻在哪里?图上画的这么清楚

网友:
PQ14 AO4427是P管,即它的4脚为高电位时截止,低电位时导通。
当适配器电源接入时,PQ12的4脚高电位,此时PQ12的管345导通,3脚快速变为高电位,随即2脚也升为高电位,使126管截止,6脚及PQ14的4脚为低电位,PQ14导通,适配器为后级供电。
当拔掉适配电源,PQ12的4脚电位为零,345管失去电源,3脚余电位通过R34对地放电,变为低电位,也就使PQ12的2脚变为低电位,PQ12的126管导通,它的6脚为高电位,也就是PQ14的4脚为高电位,PQ14截止,保护电池不外漏。

网友(2019-11-11):
都助理工程师了   这个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