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50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9-08-31):
今天刚收到一个联想G450笔记本电脑,开机白屏,外接正常。请教各位大师:是屏坏了?还是排线及屏电路的原因?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大师请指教,谢谢!

但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应该是屏的问题,准备先换个屏试试看,还不敢确定……

网友:
电路   屏  屏线都有可能的

网友A:
这种故障不用纠结就是抢钱

网友:
排线居多,修好先看下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不用纠结就是抢钱

什么是抢线

网友(2019-11-06):
也有可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大概率屏供电缺3v ,如果比较老的机器 显卡也有可能导致白屏

网友:
先找旧屏烂得,有白线的只要能显示,可以换了试试,屏线可以测量是否有断线的,之后再怀疑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