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 450 键盘灯闪两下

楼主(2019-08-31):
惠普HP 450 键盘灯闪两下 电流1.0左右 ,刷BIOS 假焊显卡 南桥 都不行 ,
刷BIOS

网友:
换显卡……不行就换板。

网友(2021-01-04):
换什么好的?

网友:
键盘闪两下不代表已经亮了的,这除开BIOS不要随便动点卡跟南桥!先查其他条件跟内存条件屏幕借口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