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1-70 30分钟左右掉电 求助

楼主(2019-08-31):
刷过BIOS  30分钟左右掉电  求助

网友:
不用考虑,干bios

网友:
继续刷,一直刷到不掉电为止!

网友:
直接干bios啊   这还用考虑的吗

网友:
今天定制个BIOS,可以上45代 玩玩

网友A:
刷了10几个 BIoS  只有掉点的 BIOS 可以 触发

网友:
这个板的充电芯片这个板掉电有个通病就是充电芯片的28脚还是29脚出来有个电阻容易引起电压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10几个 BIoS  只有掉点的 BIOS 可以 触发

试试我的吧

网友A:
发来试试 OK给你

网友:
估计是桥坏了,要么需要特殊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来试试 OK给你

行啊

网友B:
如果是固定30分钟掉电  刷了bios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固定30分钟掉电  刷了bios不行就干桥吧

套路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