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Plus USB芯片坏导致卡白苹果维修

楼主(2019-08-31):
【故障机型】iPhone7 Plus
【故障现象】顾客说用着用着就重启了,然后卡白苹果不开机

【维修过程】首先把机器拆开用可调电源上电触发看下电流,发现电流可以正常上到2A进系统,然后掉到300多MA一直卡住白苹果,按指纹键有反馈,这种情况优先考虑USB芯片故障,为了确定是不是USB故障,让机器进到恢复模式连接电脑看是否联机,发现果然不连机,拆下主板更换USB芯片。

更换完后重新上可调电源触发开机,机器可以正常开机,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iphone7 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4737-1.html

网友:
我去   简单明了啊

网友:
简单明了呀

网友:
可以可以的。

网友:
上调启动电流是直接加点压吗?求指导谢谢赖工

网友:
谢谢分享。像这种故障我修不好。我还在学习中

网友(2019-10-20):
卡300左右按指纹有反馈的还有音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