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80 USB 三个不能用,只有右边一个可以用

楼主(2019-08-31):
量USB对地值 0 443 445 530 均OK 就从蓝牙接口改线后可以用。客户可以接受,应该PCH的usb模块有问题,另送上备份BIOS

y480 2m y.BIN

y480 4m y.BIN

网友:
晕,还是换桥好点

网友:
额  我感觉用不久的

网友:
这样做顶不了很久的,说不定几天或者半个月就坏了,到时客户说你没有修好,要求返修,那就麻烦了;还是直接换桥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上有说用不久的
其实这么修在实际中也操作过 ,有些也是可以稳定使用的

网友:
你没有换掉供电试试吗   阻止正常应该没问题

网友:
换桥成本高,风险也是有的,改了能用就行,一样是USB端口来的,USB设备没问题,没什么不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