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9-08-31):
显卡的显存供电场馆坏了, 显卡管子换了之后显存供电出来了     但是供电芯片发烫   而且不显示   要供电芯片要换吗

网友A:
显卡供电mos管击穿很多都会直接烧显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供电mos管击穿很多都会直接烧显卡

但是显存阻止为6   是正常的

网友:
供电芯片发烫,说明电流过大。一般发热是没大问题的,发烫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显存阻止为6   是正常的

显存阻值为6不正常吧?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性能下降太多了,比如820mf电容都下降到700mf以下了,mos管需要更频繁地开启充电?小白纯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