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版号820-3332-a

楼主(2019-08-31):
故障现象:装苹果系统到最后两分钟时提示验证安装数据发生错误.装win10蓝屏提示IRQL_NOT_LESS_OR_EQUAL.我已关闭了独显 还是老样子。估计内存有问题。
机器直接不亮也就算了,替换内存能搞亮了就排除了问题。问题是正反32颗内存,需要替换一个然后做系统,不行的话再重复,这不要人命。。。
有哪位大神能帮我改下BIOS,先屏蔽一个通道的内存,感谢了,有偿也行。

网友A:
用 软件测试 看有没有坏道。。。 MEMTEST8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软件测试 看有没有坏道。。。 MEMTEST86+

假如测出问题 可以知道哪个颗粒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测出问题 可以知道哪个颗粒吗

不能的,只是能让你知道是不是你的内存出问题,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网友C:
这个问题你找论坛平头哥啊,这货说自己对BIOS深有研究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个机器能不能进 pe,我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的内存有问题进不去pe,然后换掉内存就可以进pe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你找论坛平头哥啊,这货说自己对BIOS深有研究

?我是胡乱玩玩,是真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是胡乱玩玩,是真不懂

VX号同论坛ID,鹅城巴图鲁 QQ273790309,无压力制作各机型板号BIOS,ThinkPad解密全套BIOS,免干EC,你看你这牛皮都吹出来了怎么能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VX号同论坛ID,鹅城巴图鲁 QQ273790309,无压力制作各机型板号BIOS,ThinkPad解密全套BIOS,免干EC,你看你 ...

学的越多  不懂的也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的这个机器能不能进 pe,我以前遇到过其他品牌的内存有问题进不去pe,然后换掉内存就可以进pe了

可以进PE 这就见鬼了

网友:
这个没有看到有哪个BIOS

网友:
通过地址和数据错误位应该能分析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进PE 这就见鬼了

是不是硬盘呢,我一遇到内存有问题的都是进不去pe的

网友F:
查硬盘是否有坏道/坏块

网友:
这种机器有的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硬盘是否有坏道/坏块

硬盘换过 现在判定内存

网友:
那是不是cpu 问题

网友:
价值不高,还不如换板,当如果是玩玩弄弄手可以换着玩,真要花钱去修就不值得了

网友:
内存问题不可能安装到最后才出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难搞内存可能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