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图像分两半

楼主(2019-08-31):
我也不太会描述看看图吧

网友A:
用个通用板先试一下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通用板先试一下屏,

试了,还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分辨率不 对   程序坏 了

网友:
屏挂了,换新机吧

网友(2019-12-14):
这个不用考虑了重新写个和屏匹配的程序就OK了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程序有问题了

网友:
屏 码片  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