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明基VW32AO 显示器 更换灯条

楼主(2019-08-31):
明基VW32AO ,32液晶,背光保护。
这个显示器背光保护比较怪。
保护后,信号灯依然是蓝色的,显示有信号。
容易让人误判是驱动板的问题。

这个背光,和液晶电视类似。是背后直照式。
拆下的坏灯条,3v灯珠 X9一根,一共27颗串联。

去淘宝搜了一下,原装的太贵,要¥80一套。
用最低廉的成本去修,买散装灯珠。手工焊线。

¥0.59一颗,直接买了100颗。多的留着备用。

比较费时间精力,焊好后如图

点灯测试

用散装珠子,有个比原装灯条无法达到的优势:
灯珠位置可以随意布置,另外可以增加灯珠的数量。
如果嫌亮度不够,或者光线不均匀,
出现手电筒效应(LG有一款显示器的通病)等,
可以加大灯珠的栽植密度。如这个显示器,我可以再
并联一组27颗,密度增加一倍。光线的均匀度和亮度将会大幅提升。
甚至超越原装显示器的亮度和均匀度。

扣上后盖

亮机图

——————————————————————————————
提示:
散装灯珠,焊接时,有点考验智商

不想折腾的,直接买通用灯条即可。
我是比较抠门,要将成本压到最低,才用的这个办法。

网友A:
这个灯珠亮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珠亮度怎么样,,,,,,,,,,,,,,

亮度跟原装的一样。

网友B:
需要说的一点,灯条引起的高压保护,一般不会改变指示灯的颜色和驱动板工作状态!

网友:
不耐用的。

网友:
修好了看起来很漂亮,就是不知这些灯珠耐不耐用。这是麻烦事。

网友:
不如原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说的一点,灯条引起的高压保护,一般不会改变指示灯的颜色和驱动板工作状态!

谢谢指导!!以前真没太注意信号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