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有路吗

楼主(2019-09-01):
看到论坛上朋友台式主板都换南桥,主板换南桥能收多少钱呀,找块二手主板不香哦

网友:
台机 低档货 就没必要搞了,浪费时间

网友A:
我挺喜欢修台式主板的,省去了拆拆装装的,一天修个十几二十片的美滋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挺喜欢修台式主板的,省去了拆拆装装的,一天修个十几二十片的美滋滋

我也有点喜欢 就是插一下线而已

网友:
台式机南桥坏的也不多,新一点的主板都是坏BIOS和一些小元件比如三极管和一些小供电IC

网友:
维修笔记本利润高点,图纸也全一些,台式机主板一线牌子才能找到图纸,像梅捷 昂达 铭瑄这种牌子只能凭经验修复。修到一些二三线牌子的1151的板子没有图纸有时候无从下手。

网友:
现在主板貌似忒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