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和B85M-K不触发

楼主(2019-09-01):
现在什么牌子能靠得住?今天两连发华硕B85M-V PLUS和B85M-K的不触发案例,通病肯定是通病得啦,现在线路越来越细了,爱断线。先说B85M-V PLUS,开机针上没有3.3V。查询点位图发现断线,我直接把连线图发出来,大家照着连线就可以修复。

B85M-K,是PSON达不到24针电源插座。是IO与插座之间断线。

网友(2020-06-17):
正好遇到 谢谢了     修好了

网友(2020-07-25):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主板一般都不修。。。。。。。。。。。。

网友(2021-06-18):
谢谢分享,刚才需要

网友:
呵呵,感觉你发错地方了

网友:
人才,,两图合一,可以

网友(2021-09-13):
通过楼主的文章,我找到了板上的短线,补上就OK了,呵呵!又是一个华硕的通病啊!

网友(2021-10-15):
这线可飞的够远的

网友B(2023-07-24):
引用 网友A:
主板一般都不修。。。。。。。。。。。。

那你修机箱壳子吗?

网友:
那个IO芯片,右上角,楼主图片是32,我的板子上面,怎么是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修机箱壳子吗?

兄弟你理解错了哈,我的意思是一般台式机主板都是换的这样快速给客户解决问题,好点的板子才修,并不是说都不修,而是选择性修。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能够遇到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