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用chkdsk H:/f后文件全部没有了,怎么找回来

楼主(2019-09-01):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U盘,客户说U盘里的文件名全是乱码,我把U盘插在电脑上,一看果然全是乱码,根本打不开。去百度搜了下,说执行chkdsk H:/f命令可以修复乱码,可是当我执行了chkdsk H:/f命令,选Y后,突然U盘上的文件全部没有了,并且现在提示要格式U盘,请问有没有高手,这个怎么办呀,只有数据恢复了吗.

网友:
如何能找回乱码文件

网友:
这个是文件格式修复命令,它会自动将错误的文件删除,将交错的链接断开重新排列,你用这个命令之前不事先备份再开干,估计这数据 要黄了,不管是弄什么,但凡关系到客户数据,一定要事先备份,再开始干活,不然有得你后悔!!!!

可先尝试用数据恢复软件进行扫描,千万不要再格式化,免得越搞越坏

网友:
全是乱码,并且文件一个也拷贝不出来,拷贝时出错,否则怎么不备份呢,就是因为备份不了,拷贝出错,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网友:
u盘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