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Sniper B6 二修不过内存

楼主(2019-09-01):
G1.Sniper B6 二修不过内存 ,被人换过 内存供电,板子到手 内存电压只有1.2V 明细内存点过低,一看8120d控制芯片
被换成8120A,这两个芯片是不能互换的,立马换成8120d 电压正常了。还是不过内存,眼看BIOS没有动过的痕迹,刷BIOS后,还是不过内存。
只有查看内存总线, 哇走弯路了,总线电压一条被拉低了,只有0.5V 凭经验直接干掉U7 8脚芯片。立马开机。

网友:
技嘉这种小八脚修起来爽,直接拆掉就OK。

网友(2019-12-17):
正修一块技嘉不过内存了,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