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久见 奇葩故障 已解决 E450 电源芯片烫;求救 !

楼主(2019-09-01):
E450 版号NM-A211 不开机 无3V5V
供电芯片为PU8--RT6585BGQW
12脚VIN正常,线性3v5v正常,芯片发烫,电流72毫安这样,大概判断EC短路,拆掉EC电流降到2毫安左右,以为换EC就可以了,谁知找同样板子拆EC换了还是一样

断开+3VALWP +5VALWP 后面的焊点PJ2 PJ3; 测量+3VALWP +5VALW正常

网友:
奇葩的发现是:短接PJ2 +3VALWP可以输出   ;  +5VALWP(此时PJ3断开)也正常
或短接pj3 +5VALWP可以输出  ; +3VALWP(此时PJ2断开)也正常

就是不能两个短接同时输出 同时短接 电流72MA ,3v5v都没了 ,芯片发烫
再次实验 只短接PJ3 上电自动开机,用按键可以关机 也可以再次开机,用高清线外接竟然亮了!!!  内屏倒是不亮 ,  电流跳变能到0.67A左右 同时PJ2的后端有3.3v左右的电压(此时PJ2是断开的 啊),真是见鬼了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请看图,这个u11 内部可能短路了+5VALW会窜到+3VALW(表量也差不多3.3v ,自带降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 请看图,这个u11 内部可能短路了+5VALW会窜到+3VALW(表量也差不多3.3v ,自带降压效果?:dizzy ...

没搞明白u11没换外接显示  内屏不亮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二级转换IC 报废,少见。。。川路还能工作这样 猛。。哈哈

网友:
这样的故障犹如笔记本癌症,楼主能发现病源且修好实属业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