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下PQ14和PQ12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9-09-01):
谁给讲下PQ14和PQ12 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是什么机器?图纸发下啊

网友(点评):
z475 的图纸

网友:
我也很期待啊,虽然这个电路不怎么出问题,坐等大神

网友A:
PQ12就没什么鸟信号来控制PQ14  的G极

这个MOS有问题,可以直连

网友:
广达的 老货色。。新款不搞这套路了。。。

网友B:
123直连5678哈哈。。。。。。。。。。。。。。。。。。。。。。。。。。。。

网友:
自导通,相当一个二极管,...............................

网友:
把这二个管子拆了, 连线上去OK

网友C:
设计这电路的工程师是不是收了供应商的回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12就没什么鸟信号来控制PQ14  的G极

这个MOS有问题,可以直连

隔离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直连5678哈哈。。。。。。。。。。。。。。。。。。。。。。。。。。。。

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计这电路的工程师是不是收了供应商的回扣,

回扣肯定没有啦 设计没毛病

网友:
pq12就没什么卵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当插上电源时,VA电压通过PR30供电给PQ12的4脚,当PQ12的4脚电压>5脚>3脚时内部导通,再通过PR34电阻欠位控制PQ12的2脚电压来使 1脚到6脚的导通程度与PR23电阻形成分压,从而使PQ14的4脚处于6V到8V之后,这样隔离的第一个管就导通了。

网友(点评):
pq12,是个PNP的三极管,4脚电压大于5脚,4脚3脚导通。假设VA 为19V,4脚3脚导通后,3脚电压也为19V左右,3脚跟PR35-PR34也行不成分压呀,是19V加到2脚,1脚6脚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当插上电源时,VA电压通过PR30供电给PQ12的4脚,当PQ12的4脚电压>5脚>3脚时内部导通,再通过PR34 ...

可以这样理解 深入分析的话可以分析下单独电池供电的情况

网友:
这个也是通过串联分压来控制管子的导通,这个电压很重要的,不能直接连,可以用二极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简单的分析了下,如下图,不对的地方,请指点

分析不对哦

网友:
路过学习!插不上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