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 GL552 待机5V 变4.1V(已解决)

楼主(2019-09-01):
触发上电只有0.15  测量发现 待机3V 正常  5V 只有4.1!示波器测量上管G  波形正常!对照3V 测量所有波形都正常! 芯片是1225C 已经换过了!BEST电容和3V互换过  滤波电容 电感 上下MOS管子 全换了 还是老样子!因为只有点位图 测量反馈 都是2.04V。反馈电阻没有标识 测量下来3V 的是6K 和10K,5V的是  8.5K和6.1K 根据计算也正常的!  华硕的机器  有断点  断开还是老样子!

哪个兄弟 给点提示呢!

另外  在我拆装反馈电阻 回去以后(热机状态) 发现5V 到4.3V  居然还可以开机了 但是多开几次以后发现还是老样子了!

今天有个一样的机器来修 发现5V 反馈电路的电阻是  10K 和6。5K!我原来的是7.6K和6.5K!至于为什么阻值会变小我也不清楚!机器无进水!虽然反馈都在2V多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细微误差导致电压变成4.3了最后!

网友A:
   这种一个小板就搞定了      就不用纠结那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个小板就搞定了      就不用纠结那麻烦了

你想让我用3 5V 小板?

网友:
有没有兄弟  给一些提示的啊 !!!!!!帮帮忙撒!

网友:
兄弟姐妹  大神们 帮我参考参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