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仪]
谁遇到过NEC NP63+开机灯泡亮几十秒就黑, 在开只能亮几秒就黑了

楼主(2019-09-01):
谁遇到过NEC NP63+开机灯泡亮几十秒就黑, 在开只能亮几秒就黑了

网友:
1:观察指示灯提示,查下故障表。
2:有条件先换只灯泡看看。
3:排除灯泡老化的情况,先清洁下色轮和感应板。
4:检查点灯板。
5:其他情况。

网友:
风扇的问题,更换就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