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7 笔记本 版号12223-1 开机自动触发0.16反复重启掉电有哪位大神修过,求指导

楼主(2019-09-01):
主板自动触发开机电流0.16瞬间掉电。反复重启。示波器瞬间看了除了cpu供电没有外,其它正常。无h_cpupwrgd.
前面apwrok pwrok drampwrok全部正常。就是无procpwrgd导致的不出cpu供电。

换过桥 刷过BIOS,涛声依旧。还是同样的问题。
哪位大神修到过,给点思路。

网友:
有没人 老铁们指导下。。。。。。。。。。。。。。。。。。。。

网友A:
解决了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吗,我现在手上有一台一样的故障

没有哦   奇葩故障。。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B:
有可能CPU坏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CPU坏了呀

桥没有发出procpwrgd,不短路。cpu坏的可能性很低吧。。。。。。。。。。

网友C:
代换CPU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代换CPU看看吧,

这个cpu 是bga,不是可以拆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  谢谢楼主

老铁 让你讨论问题 不要灌水。。。。。。。。。。。。。。

网友:
CPU供电电感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A:
CPU 对地阻值002 断开CPU供电电感开机瞬间有0.5电压,估计真是CPU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PU 对地阻值002 断开CPU供电电感开机瞬间有0.5电压,估计真是CPU问题

那你修好没有
。。。。。。。。。。

网友:
rtc正常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你修好没有
。。。。。。。。。。

还没有呢,也不敢确定CPU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呢,也不敢确定CPU坏

赶紧修啊,修完记得联系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赶紧修啊,修完记得联系我。。。。。。。。。。。。。。。。

我现在也在等你修,这几天都是外出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之前换桥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在等你修,这几天都是外出

我已经放弃了 推给客户了。不知道啥奇葩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问题,之前换桥好了一段时间,现在又不行了

换过桥我的故障一样 换过ec也一样 BIOS也刷过。

网友:
遇到相同的问题,刷了bios,加焊了南桥,不行,没有头绪,可能真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