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X3P不触发

楼主(2019-09-01):
机器:海尔X3P

版号:DAOTWSMB6E0 REV:E

故障:不通电

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电流0.021

维修历程:   首先此机器客户送来说开不了机直接买给掉,配置是四代I5\8G\1TB\独显2G\15寸,我给300,客户说成交!心想是不是捡了大便宜,拆机一开心都碎了,南桥,EC,BIOS,隔离保护电路,充电芯片,晕! 尝试看看能不能修吧,先检测了下动过的地方发现没有短路,好,继续前行,第一步测隔离保护,果然隔离保护都没通过,PQ15控制级 BATDIS_G无电压,查充电芯片OZ8690LN-B第40脚VAC无供电,芯片已被上一家换过,估计芯片是好的,追查查40脚相连零件PD2二极管2脚端有19V电压1脚端0.7V,1脚端连接电阻PR5,PR5另外一端直连芯片40脚,取下PD2二极管测量阻值正常,同时更换了PD2二脚依然是0.7V电压,继续追查PR5在线测量阻值230多欧姆,拆下测量依然是200多欧姆,标识是10欧的精密电阻,肯定不正常,以为找到元凶了,料板上找到一样的电阻替换后,测量40脚还是无电压呀,断电再测PR5发现电阻又变大了,270多欧,难道是芯片短路了,打二极管测充电芯片40脚对地值400左右,感觉芯片没短路呀,不过芯片内部是集成了充放电管有点复杂,加上被上家换过不确定好坏。好吧,在料板上刚好找到了一样的型号,把芯片和PR5一并更换,测40脚还是无电压,再测PR5果然阻值又变大了,估计上家也是搁浅在这里才把后面的地方大修,最后放弃了,默默的告诉自己冷静,冷静一定可以修好的。打开图纸,研究了下40脚VAC供电路发现相连零件并不多,PD2和PR5充电芯片都换了剩下一个PD6二极管由+BATCHG过来,还有一个PC5\1U\25V超小的陶瓷电容,无非就这两个了,在线测量PD6二极管没有短路,电容也没有短路,都没短路想来想去也想不通怎么老是烧PR5这个电阻,心想反正都这两个零件了,干脆拆下来测量下,果然是PC5这个电容变质了,二极管端测得电容有370对地值,正常是没有阻值的呀,直接和PR5一并更换,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9,测量40脚19V输入有了,按开关,久违的海尔两个大字LOGO再次重现天日!

网友:
广达这个TWS主板,我就怕 CPU 那个MOS , 搞不好CPU 都报废,我操

网友(2023-12-23):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分享,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