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笔x200插电池不能开机,先插AC就可以开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9-09-01):
笔记本很奇怪,就插电池,开不了机,VREGIN20 电压正常,芯片BD4176的59脚电压电池时12V,AC电源时19V 。57脚BAT VOLT 脚也正常,VCC3SW电压就是没有。但是如果先插AC后插电池,就能开机。再拔掉AC电池工作也正常,这时关机后就但电池又不能开机了。哪位大侠知道原因。

补充内容 (2019-9-14 21:12):
问题已解决U4芯片问题

网友:
怀疑芯片问题了,搞了大半天的,找不出问题

网友:
没人碰到过么?

网友:
换了BD4176还是不行

网友:
总算找到原因,是用电池供电时电流不够导致。是这样发现问题的,开始认为是BD芯片,因为产生VCC3SW电压的条件全满足了,所以更换了芯片,但还是同样问题,于是一边测量VCC3SW一边装电池,发现VCC3SW有电压只是电压比较低只有2.6V过一会就没有了。然后还发现VREGIN20电压降低比较厉害,就此分析应该是U4芯片体二极管供电不足。更换后VCC3SW电压正常了。